看看这卡是什么东西,要学会这东西都要学些什么,高手进

楼主(2012-03-16):
男ren-顶住sky.....说。要学会这套系统,要学以下内容。我汗。请问高手这卡到底叫什么。运动控制卡?单片机?具体叫什么呢。
VB
vc
OPC通讯协议
CAD -CAM 系统
C51
我们这有套系统是用VB做人机操作界面,用那张卡编程来控制N个伺服联动,同时能处理CAD各种复杂图形数据。请问。我要学会这套系统控制,都要学什么。高手进来帮说说啊。PLC的控制有点单一,想多学点控制模式啊。拜托各位大神了。
QQ76214024

楼主:
高手说
夜,凄美 11:51:13
那是卡 怎么可能是单片机
夜,凄美 11:51:42
运动控制卡 运动追踪卡 很多类型的
昨天我刚装了个运动追踪卡 在机器手里
QQ76214024

网友A:
运动控制卡 运动追踪卡 很多类型的
昨天我刚装了个运动追踪卡 在机器手里
控制软件 不是一种 N种的啊 VB可以 labview 也很常用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在等待答案中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楼主:
那高手说说这卡具体是什么种类。
QQ76214024

楼主:
忘了说了。这卡是插在电脑里的。还控制了很多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了很多电磁阀
QQ76214024

网友C:
是运动控制卡~没错 别的就不清楚了 哈哈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以为是显卡...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E:
就是类似于电脑的网卡或显卡一样,要有相应的驱动软件才行。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确实需要驱动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这个卡确实在第一次安装的时候需要在电脑上先装驱动。否则是运行不了的,有卡的驱动,还有锁的驱动。这还有个高手说了。
所有的数字电路做的卡 都是单片机
电脑里面用的是arm
QQ7621402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是显卡...
其实我第一眼看外型 我也以为是显卡 哈哈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F:
个人感觉,此卡把它理解成是一种PLC也未尝不可,PC插头可以理解成PLC的通迅端口,插线板端理解PLC的I/O,反正功能也就是跟PLC差不了太多的,以前我曾经在自动瓦楞生产线上去维修时处理过这个东东,呵呵,说来就是拔来拔去了几下,毛病就解决了~~~

网友G:
运动控制卡,使用时厂家会给驱动程序,正常会给VB或VC的
  •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卡  运动追踪卡   很多类型的
    昨天我刚装了个运动追踪卡 在机器手里
    控制软件 不是一种  N种的啊      VB可以   labview  也很常用

    VC++也可以 VB智能做单线程的程序 VC++和LABVIEW支持多线程,但VC++做界面很麻烦 而Labview集成了前两者的优点,个人感觉运动控制卡比PLC好用多了特别是在插补方面PLC根本没得比,脉冲输出能达到5MHZ,想要学运动控制卡三种语言必须精通一种 我选择了Labview。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I:
    很多雕刻机都是使用的这种卡。不出奇。
  •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J:
    原来是这样子,好的谢谢各位高手,学习了。
  •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支持原创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K:
    就是一块运动控制卡
  •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简洁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L:
    引用楼主chinazhu6666于2012-03-16 11:49发表的 看看这卡是什么东西,要学会这东西都要学些什么,高手进 :
    男ren-顶住sky.....说。要学会这套系统,要学以下内容。我汗。请问高手这卡到底叫什么。运动控制卡?单片机?具体叫什么呢。

    VB
    vc
    OPC通讯协议

    处理CAD各种复杂图形数据是由VB开发的上机位完成,这卡有40多路(40点)光藕隔离输入输出,负责数据取样,和根据上机位传送下来的图型数据转换出来数据进行跟踪分配输出。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M:
    我来给PLC说两句,是以前PLC进行运动控制是不如轴卡,但是现在PLC厂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推出了运动控制器,很多运动控制器支持NC功能,可以使用第3方软件进行M码的离线和在线下载,PLC在功能上已经弥补了这方面的缺点。任何事物都有长短,PLC的长处是高可靠性,好像工控机这一方面不如PLC吧,要不DCS厂商就不会推出PAC了。高级语言能掌握当然好,但进行自动化的运用不是比你会多少高级语言,那是控制器供应商要做的事,如果是进行自动化集成的工作应该把精力放在对工艺的了解上面。一家之言,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 下载积分:+5(dl2006)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优秀文章
  • 不断向前

网友N:
    17楼说得没错,对于这种控制卡的功能是供应商针对客户某种需要而开发的,你只要熟悉掌握它就行了,其他的内部功能编程想要精通,你要多发一点功夫了,随便说说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楼主:
    雷赛 运动控制卡系列--DMC1000

    产品简介:
    DMC1000系列是一款价格低廉、编程简易、功能丰富的PCI总线4轴运动控制卡,可控制1-4轴步进和伺服电机。

    详细介绍:
    特性
    1-4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每轴最大输出脉冲频率400KHZ
    圆弧和直线插补
    S形速度曲线可减少振动
    可编程中断源
    多轴同时启停
    运动中可实时变速
    原点、正负限位、正负减速接口
    28位通用I/O口(16入12出)
    高集成度,高可靠性
    全部I/O光隔离,耐2500VDMS电压
    可选择梯形或S形速度曲线
    支持手轮和JOG操作
    DM13000 DLL运动函数库适用Windows95/98/NT/2000/XP等操作系统
    自带Motion1000演示软件
    支持VB/VC/C++ Builder等开发工具编程

    应用领域

    高速高精度X-Y-Z台控制
    PC平台加工中心
    精密旋转控制
    包装设备
    具有4轴的机械控制
    半导体和测度设备
    其它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应用

    概述

    DMC1000系列是一款价格低廉、编程简易、功能丰富的PCI总线4轴运动控制卡,可控制1-4轴步进和伺服电机。此卡和本公司DMC3400控制卡相比,功能有所简化(例如:没有编码器接口且最高脉冲频率较低),特别适合于DMC100 ISA卡的升级换代。每轴具有最高400KHZ脉冲频率、S曲线减振功能、运动中实时变速等功能。位置指令可用单路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路脉冲(CW脉冲+CCW脉冲)方式输出,可以是差分式或单端式,适合于控制各种接品的步进和伺服装置或其组合。另外本卡自带有28位通用I/O口,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对外接口上采用68芯高密度屏蔽电缆线,提高了信号连接的方便、紧凑和可靠性。本产品配有WIN95/98/2000/NT/XP系统下的动态链接库,方便客户编写自己的应用软件,还提供功能丰富、界面友好的Motion1000调试示范系统软件,使用户无需编程即可测试控制卡接口以及电机驱动系统。

    订购信息

    控制卡:DMC1000(四轴型)
    附 件:电缆:CABLE68,68针屏蔽电缆
    接线板:TB68,68位端子接线板
    Soft 1000:DMC1000软件和手册

    硬件规格

    控制轴数:1-4轴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400KHZ梯形或S曲线速度驱动方式
    位置脉冲设置范围:0-16,777,215个脉冲(24位)
    斜波下降设置范围:0-65,535(16位)
    加减速设置范围:2-1023(10位)
    脉冲速率设置:0-400KPPS
    工作温度:0°C-50°C
    贮存温度:-20°C-80°C
    湿度:5-85%,非结露
    电源功能:
    插槽电源(输入):±5VDC±5%,最大900MA
    外部电源(输入):±12-24VDC±5%,最大500MA
    尺寸:164mm(L)*98.4mm(H)

    编程介绍

    DMC1000卡带有丰富和易用的运动函数库(近40个函数)。用户可用VB/VC/C++ Builder开发工具进行编程调用,以简单快捷地开发出功能强大的多轴运动控制系统。另外雷赛公司还可提供G码界面和DXF界面软件包。

    DMC1000编程举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int card = d1000_board_init();
    d1000_start_sa_move(0, -3000, 100, 2000, 0.1); //第0轴运行到-3000位置
    while(d1000_check_done(0) == 1); //等待运动完成
    }
    所使用的软件有:
    VB
    vc
    OPC通讯协议
    CAD -CAM 系统
    C51

    附件介绍

    接口信号描述

    雷赛 运动控制卡系列.doc (261 K) 下载次数:8
    QQ76214024

楼主:
    自己动手,丰胸瘦腰
    然后感谢楼上的大大们的建议跟意见。我已经拿到批示了。下个项目做完。脱产去市区培训4个月。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QQ76214024

网友O:
    那一堆小东西是光隔吧?你说的带很多继电器,那就是一般的IO卡了,不过,国产的IO卡好象不是这样的,你那可能是进口的吧。
    学会使用的话,很简单的,照里面的例程做就可以了。

网友M:
    恭喜楼主了,好羡慕
    不断向前

网友P:
运动控制卡!我们公司做的ABB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Q:
学习了各位
浮躁的社会

网友R:
就是一块单片机的 I/O 板。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S:
看样子应该是运动控制卡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