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电机电流正常?可找不到哪里有温度?

网友A:
可能原因有:1、变频内部散热风扇坏。2、外部散热通道不畅通。3、变频器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这个可能性小,但不排除。4、一般用温度开关检测,故查不到实时温度值
  • 下载积分:+3(xtgm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有:1、变频内部散热风扇坏。2、外部散热通道不畅通。3、变频器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这个可能性小,但不排除。4、一般用温度开关检测,故查不到实时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