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气缸磁性开关?

楼主(2012-03-16):
气缸磁性开关,一根24v电源,一根去p lc ,磁性开关上的指示灯怎么亮的,就是有24v电源吗?这两根线,不都是正极吗?拆掉开关,气缸会漏气吗?或者说,可以单独更换开关吗?

网友A:
说的什么啊?有奌不解!可以单独换开关。

网友B:
气缸磁性开关是一种感应开关,跟接近开关非常类似~主要是感应气缸的行程或者说是位置,简单点的就是感应气缸的进退.和PLC一起使用,主要是给PLC的输入提供一个气缸的状态....拆掉开关,气缸不会漏气的~

网友C:
这么接那就是电压输入了

网友D:
实际上磁性开关就是利用霍尔元件加LED指示灯组成。气缸的活塞上加了一圈磁环,通过磁感应的原理,将固定磁场信号通过缸套传递出来,当磁开关感应到足够的磁场时,开关动作。
实际检测:上电连接好后,可以通过磁性工具感应磁开关的感应面,也可以检测开关的好坏。
下载积分:+3(xtgm123) 热心助人

网友E:
4楼正解。利用磁铁来找磁感应开关对应的输入点是不是和设计的一致,也是一种简单易行得办法!

网友F:
分正负极的,线是分颜色的,看你是的PLC是源性输入还是漏性输入,源性输入.24V进传感器的正极,

网友G:
分极性的

网友H:
一根0v电源,一根去PLC

网友I:
四楼说得对,原理就是那样,磁性开关多数是安装在气缸上面的的两头,与内部活塞顶部的磁体接近时,接通磁性开关,磁性开关有无,气缸是不会漏气的。

网友J:
可以自由更换,要认极性。

网友K:
4楼说的很详细,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L:
我遇到过一次里面就一个干璜管

网友M:
里面就是干簧管 不是霍尔传感器 霍尔没办法接两线输出 内部静态电流比较大

网友N:
你拆开一个,一看不就知道了,里面是干簧管,

网友O:
里面是干簧管,

网友P:
看看是常开还是常闭,一条姐+24v,一条接PLC输入点
东方不败

网友Q:
其实是一个磁性感应开关,它的电源分正负极性。它的好坏不好判断,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好的换一下比较看看。

网友R:
有三线的,也有两线的

网友S:
通常中國人
一根零伏 一根到PLC

网友T:
磁开关很简单,将它剥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U:
磁性开关一般有两种,,两线式、三线式。两线式内部是一个磁簧开关,属机械式。 三线式内部是霍尔元件及放大输出电路,属电子式。

网友V:
磁性开关实际就是一干簧继电器,其开关可能串联发光二级管,所以其只有阴极阳极无正负一说,即使接反,顶多指示灯不亮
wananjushi

网友W:
4楼说的不错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X:
2楼 4楼 8楼 25楼~综合四位回答~就能得到完整的答案~同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