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西门子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各位好:最近搞了一个工程用到M277屏10寸在做历史记录时是否要用到SD卡原装卡由于供货时间长想用替代的不知有没有 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经验。

楼主:
屏型号6AV6643-0CD01-1AX1.买了一张金士顿2G卡试了没有用 。急盼回答。谢谢

网友A:
西门子触摸屏没用过。高手进
QQ76214024

网友B:
记得是可以的哇!不大于2G的都好使。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晕 我朋友把卡上的锁没开。西门子原装卡要四百多供货期要六周 这个几十元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问过西门子热线,他们建议使用西门子的SD卡。这样比较安全,万一一些重要数据丢失,后悔就晚了。

楼主:
我昨天也问过 他们建议用SANDISK这个牌子的SD卡 西门子有测试过时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