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输出地址??

楼主(2012-03-16):
请教omron C200H的PLC由左向右第二个输出模块组,它的输出地址编号应该是多少呢 101.00 到101.15 是这样的吗? 因确实没接触过这个C200H的型号。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是说PLC程序中输出地址是怎么编号的。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应该是11.00--11.15

网友B:
创建IO 就知道了。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程序下载了,就是不知输出点是哪些编号?
相信自我!

网友C:
不从100起,输入输出是按顺序排,输入、输出中间不间隔,比如最后一块输入是3.XX,接着的输出是4.XX起。
怎么就没正解了呢,我做过多少个C200HE的工程,如果是常用的OC225。看前一块输入ID212,插槽数里特殊模块不能算的。地址按上面说的。

楼主:
我看有七个插槽 ,第三个插槽是输出模块,请问在程序中这个输出模块的十六个点分别是什么编号的,谢谢!!急
相信自我!

楼主:
没人正解啊?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