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RT,RT,RT
低调!

网友A:
当然可以。从变频器切换到工频是可以的,反之就可能不太行。
相信自我!

网友B:
可以,恒压供水就是按这种方式运行的一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从变频器切换到工频是可以的,反之就可能不太行。

反之是绝对不行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可以.从变频器切换到工频是可以的

网友E:
不成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反之是绝对不行

楼上用词有奌太“绝对”了吧!说说你的理由!我想说的是过分的“绝对”是误导,你亲自试验过吗?我说两者都可以互相切换,换至变频时加延时或速度跟综即可,切至工频则可要可不需要。

网友G:
延时和速度跟踪理论上是非常可行的 实际上由于延时精度和各品牌变频器跟踪能力 造成变频器报错  本人认为很多变频器的速度跟踪参数使用不佳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上用词有奌太“绝对”了吧!说说你的理由!我想说的是过分的“绝对”是误导,你亲自试验过吗?我说两者都可以互相切换,换至变频时加延时或速度跟综即可,切至工频则可要可不需要。

不相信,是吧,自己弄个变频器做实验就是。别给我来什么理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H:
可以试试看

网友I:
可以的,变频器相当于一台软启动器,完成软启功能后就可以切换到工频运行了
wananjushi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相信,是吧,自己弄个变频器做实验就是。别给我来什么理论

没有经过实践的东西我从来不轻易评判,既然我说可以,肯定是有实践基础的。利用plc十ACS510实现过诸多案例,在恒压供水糸统与大型供热循环系统,特别是一拖多系统中实现多泵切换糸统中,为均衡各泵运行时间,倘若一台泵要从工频状态强制切换到变频状态,如果用楼上的“绝对”,估计无法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有经过实践的东西我从来不轻易评判,既然我说可以,肯定是有实践基础的。利用plc十ACS510实现过诸多案例,在恒压供水糸统与大型供热循环系统,特别是一拖多系统中实现多泵切换糸统中,为均衡各泵运行时间,倘若一台泵要从工频状态强制切换到变频状态,如果用楼上的“绝对”,估计无法实现。

看到没有是反之 ,就是说变频器在工频状态下直接切换到变频,你偷换概念有什么意思?

你语文就这么差吗,不懂是什么是反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J:
呵呵,淡定淡定,
努力创业

网友K:
完全是可以的,你这样相当于一个启动过程

网友L:
来看下互相的交流~学习之

网友M:
那从工频切换到变频,要怎么做才可以呢,请高手指点?先让电机减速,减到一定程度,减到变频器的启动频率对应的转速以下时,是不是就可以切入到变频运行?

网友M:
变频器的速度追踪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听说到这概念,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N:
完全可以,我都试过

网友O: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切换负载,变频切工频可能不行。再者变频器在瞬间切换时,输出端应有残压,由于波形不同,会和工频发生冲突,个人见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直接切换负载,变频切工频可能不行。再者变频器在瞬间切换时,输出端应有残压,由于波形不同,会和工频发生冲突,个人见解。

兄弟 你这话说的不对吧 ,和你表达的意思相反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P:
从变频切换到工频是没问题的,但从工频直接切换到变频则是不可靠的。由于电机(惯性)的回馈能量容易引起变频器报警。

网友Q:
可以的!试试
东方不败

网友R:
应该是有欠缺的,看切换的时机,最好用一个同步器来控制。当然,还要看你用的场所,如果要求震动的地方不严格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指导,呵呵!
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