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我这里有一台水处理设备,上面用的是LS的PLC,型号是K120SE,以前用的好好的。可是现在有时故障灯(ERR)会闪烁,然后PLC就停止工作,我用电脑连接PLC读出故障是OS WATCH-DOG(CPU 操作系统上的看门狗错误),后来把电源断掉,在上电又好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坏,开始以为是程序有问题,后来我把程序删掉,重新拷入也不行。正常时PLC执行时程序还出错,在出错时PLC就不能连接电脑了,要把PLC重启就能连接电脑,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是不是PLC坏了呀?

网友A:
PLC问题,刷一下系统OS看一下。

网友B:
引用楼主我不是老板于2012-03-16 16:40发表的 求助LS PLC的问题 :
我这里有一台水处理设备,上面用的是LS的PLC,型号是K120SE,以前用的好好的。可是现在有时故障灯(ERR)会闪烁,然后PLC就停止工作,我用电脑连接PLC读出故障是OS WATCH-DOG(CPU 操作系统上的看门狗错误),后来把电源断掉,在上电又好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坏,开始以为是程序有问题,后来我把程序删掉,重新拷入也不行。正常时PLC执行时程序还出错,在出错时PLC就不能连接电脑了,要把PLC重启就能连接电脑,是什么问题呢?

PLC重启是时断电再通电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重启是时断电再通电是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问题,刷一下系统OS看一下。

请问怎么刷OS呀,谢谢

网友B:
应该PLC内部开关电源产生干扰性故障引起。

网友B:
还有可能是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异常噪音的影响,导致CPU失控造成运算周期超时。

网友C:
产电的PLC,K120se应该是K7M-30UE是经济型的PLC。应该是电源滤波不良导致交流纹波过大引起的干扰吧

网友D:
plc的故障。换掉PLC,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现在搞定了,是PLC硬件坏了,换了一个PLC就好了

网友E:
应该是外部干扰引起的。只要对PLC电源屏蔽加良好的接地就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