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编码器这样接对吗

楼主(2012-03-16):
我是增量编码器,DC24v,5线,Z可以不接吗 ,有哪位做过,请教
图片上不了啊
锁螺丝机

楼主:
这是图片
锁螺丝机

楼主:
是集电集开路输出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我把电源该接正极接成负极,集电极输出模式是不能工作的
改过就好
搞工控的,一定要细心啊
锁螺丝机

网友A:
作电的就这样,容不得丝毫错误

网友B:
可以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输出端一接到电源上你编码器就完蛋了啊

网友D:
貌似不用接X1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不用接X1吧
接了可以区分正反转的。j

网友F:
用的到就接,你不用原点复位就不用接,主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G:
对了。
东方不败

网友H:
13楼正解

网友H:
查了下以前搜的一些资料,Z相为每转一个脉冲信号,其实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编码器的信号输出方式都是有差别的,有集电极开路输出,有驱动器输出,还有互补对管输出,工作电压也是分5V、12V、24V不等,具体应用还是要看厂家的使用说明书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