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中的校验问题与大家讨论

楼主(2012-03-16):
本人厂里有一台机器 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通信,校验时用的是RLC校验,校验的程序看的我很费解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我就想为什么不直接用那个CCD指令来进行校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台达变频器用的是MODBUS通信协议,LRC效验是ASCII模式下的效验方式,和CCD没有关系

网友B:
LCR校验。数据位全部相加,得到的数再取反加1,就是求补码,得到的就是校验位
jxh668

网友C:
没有实质上的问题,只是你和他的思想如果不能保持一致,你就被边缘化

网友D:
难道是两种不同检验的方式不能混用?那在什么情况下用CCD检验,什么情况下用LCR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