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型号功能用途

楼主(2012-03-16):
今日得到一开关,类似空开。但功能是类似凸轮开关。希望有见过的朋友提供点信息。详细见图。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断路器,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市面上的C45只是构造略有不同

网友B:
绝不是小空开 去 GE 网站上看看

网友C:
楼上可否能粘上使用说明,让兄弟也了解了解

网友D:
继电器,施耐德有类似的,我用过

网友E:
绝对不是C45糸列微型断路器7是双回路供电远程操作开关。

网友F:
还有线圈的啊,应该是继电器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是继电器,西门子和施奈德的都有。进口设备上常见、
。

网友H:
带一常开常闭保护开关,实际作用跟空开一样。

网友I:
看图应该是带有保护装置的小型 断路器。

网友J:
应该是继电器吧
wananjushi

网友K:
逻辑可以切换的继电器

网友L: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不过没注意看也没有使用,等下好好瞧瞧。谢谢提醒

网友M:
大家看清开关上的标示。应该是一个转换开关或叫双电源开关。

楼主:
淘宝找到了类似的开关。确切应该叫脉冲继电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40477151

网友N:
同意4 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