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程序要求,PLC作为上位机控制伺服电机,要求按下启动按钮电机转动,工作台开始从A点移动30mm,停2s,在回到A点停2s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按钮工作台回到A点在停止。移动的距离可调。按下手动按钮工作台可以移动到任何位置。移动速度10mm/s,丝杆螺距为5mm。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你没有发现吗?
涉及到实际工程的基本都没人回答你的!
这里是讨论学习知识的地方,不是来问工程答案的地方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五微米螺距的丝杆我真的没有见过。。。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丝杆啊。。那么精密????不是人家不愿意回答你。。是你这问题没有什么深度。。如果你会写程序的话,这跟本不是什么问题。。。如果你不会写的话,别人三言两语你也不明白。。一句话,,多看手册吧,。。

楼主:
没点头绪,给点提示谢

网友C:
這個動作應該部會很難,首先看你要哪種控制器,三菱就有很多種可選....早期1GM(應該沒人再用了),1PG,20GM,3U-MT機種,選一個吧
yanzhi2008

网友D:
5m螺距丝杆,楼主太牛了

网友E:
自己回去研究

网友F:
不知用的是什么PLC,我学的是三菱的。如果你用的是三菱的,可以用DRVI指令,30MM,具体要算脉冲总数!!!

网友G:
2楼  5楼两个文盲   连个单位都不认识?5毫米螺距丝杆没有见过?
    楼主你都没有说明是用说明伺服系统如何帮你计算?告诉你三菱的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个脉冲/转。30mm你自己算要多少转,需要多少个脉冲。还有就是多看手册,少问问题。

网友B:
八楼的伙计。。你可以问一下楼主开始写的是5MM吗???你是高手怎么不告诉人家还可以用设置分辨率比值来重新定义分辨率啊????

网友H:
你也别费劲了,花钱求人搞吧。然后自己在慢慢研究吧。实际性的东西,估计没人给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八楼的伙计。。你可以问一下楼主开始写的是5MM吗???你是高手怎么不告诉人家还可以用设置分辨率比值来重新定义分辨率啊????

  不好意思   我只是不想误人子弟,没有恶意。

网友I:
基础不牢,知识面可能窄了点

网友J:
你这个A点有没有开关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累积误差的,,否则,最好还是用绝对指令和设置伺服放大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K: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程序如下

网友L:
一个简单的电子齿轮算法,一个学生都会做

楼主:
如果把楼上程序中DRVI指令换成PLSY指令怎么改写,PLSY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请指教

网友M:
这个问题自己研究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N:
这个程序应该是很简单的了,8楼说的不错,应该多看看书和编程手册。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