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单片机和伺服数控教程下载.doc (107 K) 下载次数:1954 最新地址欧姆龙软件资料汇总.doc (74 K) 下载次数:245    单片机和伺服数控教程下载.doc (107 K) 下载次数:1954 先安装2.0,然后卸载,再安装2.9,如果电脑上已经安装有2.0及以上版本,则直接卸载原版本后安装2。9即可。序列号为:AFPS10823-MEW1374
Control FPWIN GR Ver.2.911版本升级用于将Ver.2.0及更高的版本升级到Ver.2.911。
下载链接1:http://www.lf365.com.cn/Downshow.asp?id=42
下载链接2:http://www.t44.com.cn/Downshow.asp?id=42

该文件无法单独运行。
安装该软件时,必须确保已经安装有Control FPWIN GR Ver.2.0或更高的版本。正在使用Control FPWIN GR Ver.1的用户,请通过其他途径升级版本
系统要求
请确认需要安装本软件的计算机满足以下的最低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98/ Me/ 2000/ XP/ Vista/ 7
硬盘可用空间 大于40MB
推荐CPU Pentium100MHz或更高
推荐系统内存 大于32MB以上(根据操作系统)
推荐显示器分辨率 800 × 600 或更高

推荐颜色 High color16bit或更高
适用PLC 松下FP全系列
在下载完成后,双击该文件开始安装
• 在安装过程中,请阅读使用许可协议。继续进行安装的用户将被认为同意使用许可协议中的条件。
• 输入FPWIN GR Ver.2用户注册卡中所含的安装序列号。
• 如果在Windows XP/Vista/7下安装,将出现以下信息:"您正在安装的软件没有通过Windows徽标测试,……",请选择[仍然继续]。
※ 如果检测到Ver.2.80或更低版本,将显示信息「请卸载 FPWIN GR 2」。请在控制面板中利用「添加或删除程序」选择「FPWIN GR 2」并卸载。卸载完成后即可安装FPWIN GR Ver.2.80。重新双击已下载的文件,然后按照画面的提示进行安装操作。

版本升级详细信息
Ver.2.814到Ver.2.911
• 支持FP-X0。
• 支持FP2SH 32k。
• 在仿真功能中,在PLC机型为FP0/2/2SH时使用F144指令会产生语法错误的问题已被解决。
• 在仿真功能中,在PLC机型为FP2时使用P型高级指令会产生语法错误的问题已被解决。
• 支持Windows 7。(32位版,64位版)
• 支持FP0R位置控制指令的向导功能。
• 支持离线仿真功能。
• 符号梯形图模式下编辑的限制,从33行扩大到330行。
• 在通信设置对话框中,解决了无法检测到编号超过16的COM端口的问题。
Ver.2.811到Ver.2.814
• 支持FP-X C40RT0A。
Ver.2.801到Ver.2.811
• 解决了在FP0R系统寄存器No.413中、当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时不能设置起始符和结束符的问题。
• 解决了PLC机型为FP0R时、不能在[调试]菜单中选择[测试设置]和[测试运行]的问题。(FP0R不支持此项功能)
• 支持FP-X C38A。
Ver.2.80到Ver.2.801
• 解决了对于FP-X Ver.2.5以下版本或FPΣ Ver.3.2以下版本不能设置8位密码的问题。
Ver.2.73到Ver.2.80
• 支持FP0R。
• 在PLC密码设定对话框中增加了FP内存装载器用选项。
(仅支持FP0R, FPΣ Ver.3.2以上, FP-X Ver.2.5以上)
• 解决了使用带滚轮的鼠标或触摸板时,滚动显示梯形图程序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 解决了在数据编辑器中,当显示列数超过9时,数据无法正确设置的现象。
Ver.2.72到Ver.2.73
• 支持FPΣ 从12K步型到32K步型的程序自动转换功能。
• 修正了[向导]菜单中的[位置控制辅助功能]-[模块数据设置]的动作不正确现象。
• 在使用符号梯形图输入时,修正了在比较指令或Fun指令之前插入触点指令且需要自动折回时,梯形图符号被破坏的现象。
Ver.2.71到Ver.2.72
• 对应 Windows Vista。
• 支持FPΣ 32k型 Ver.3.10机型。
• 修改了[向导]菜单中的[位置控制辅助功能]-[模块数据设置]。
• 帮助文件的格式从Winhelp变为html文件
Ver.2.70到Ver.2.71
• 支持FP2SH MEWNET-VE Link单元。
• 用于FP-X的[向导]菜单中的[位置控制辅助功能]-[CPU指令输入]中改为可以选择通道编号。
• 修正了[在线]的[状态监控]-[W2 link]中不能正确显示监控数据的错误。
Ver.2.61到Ver.2.70
• 支持FP-X 的晶体管输出型。
• 在[MCU设置]中支持最多可以登录10个数据。
• 在[MCU设置]下,插槽点数可以扩展为32点。
• 改变了[PLC系统寄存器设置]的对话框形式。
Ver.2.60到Ver.2.61
• 改进了Ver.2.60不能对FPΣ 32k型的系统寄存器No.420和No.421进行读写的问题。
• 改进了Ver.2.60使用向导功能时用FP-X不能设置F172指令ch1的问题。
• 改进了Ver.2.60不能连接FP10和FP10S的问题。
Ver.2.52到Ver.2.60
• 支持FPΣ 32k型。
• 增加了‘浮点型实数比较指令’。
• 增加了[调试]菜单中的‘程序代码核对’。
Ver.2.51到Ver.2.52
• 当查找触点T/C时,可以查找TM/CT。
• 对于MEWNET-H配置,当PC-link连接的站点超过25个时软件死机的问题被改进。
• 对于数据编辑器,当使用的PLC为FP1 0.9K型并且选择全部设备时发生此外的问题被改进。
• 对于密码保护的FP-X,强制解除密码时程序被清除的问题被改进。
• 在中文版和韩语版中,指令列表中某些指令不被显示的问题被改进。
• 当主存储器安装到FP-X并且注册了密码时看似成功的问题被改进。
Ver.2.50到Ver.2.51
• 对于Ver.2.50,程序不能下载到FP1、FP-M、FP3、FP5、FP10和FP10S的问题被改进。
• 对于Ver.2.50,不能选择FP10/FP10S/FP10SH的问题被改进。
Ver.2.41到Ver.2.50
• 安装文件夹从"\Program Files\NAiS Control\FPWIN GR 2"更改为"\Program Files\Panasonic MEW Control\FPWIN GR 2"。组菜单从"NAiS Control\FPWIN GR 2"更改为"\Panasonic MEW Control\FPWIN GR 2"。
• 支持新的FP-X。对于FP-X,添加了[内存 <=> 主存储器]功能和[上载设置功能],并且支持8位密码设置。
• 增加了[安全信息]功能。
• 增加了以下的新高级指令(F250,F252)。
• 在向PLC下载或上载程序之前,可以指定[站号]或[通信设置]。
• 在在线模式下,通过双击继电器或寄存器可以改变触点状态(ON/OFF)或数值。
• 在在线模式下,按住[Ctrl]键时双击触点,可以执行[强制I/O]。
Ver.2.40到Ver.2.41
• 对于FP-e,在在线模式下修改系统寄存器会发生错误的问题被改进。
• 当FUN指令之后有OR回路时,逻辑线连接到OR回路会在执行程序转换后导致显示混乱的问题被改进。
• 在符号梯形图视图模式下选择了[矩形选择模式]后、进入布尔梯形图视图模式进行复制和粘贴操作后、梯形图显示会混乱的问题被改进。
• 将32位比较指令变为16位比较指令、并且在符号梯形图模式下执行了程序转换后出现“高级指令错误”的问题被改进。
• 改变某个程序区后系统死机的问题被改进。
• 在通过COM.端口与POT相连、并且上载PLC程序时会产生BCC校验错误的问题被改进。
• 在使用数据编辑器对数据存储单元中的数据进行编辑时,如果插槽编号范围从3扩展到31,插槽编号的显示不被改变,这一问题被改进。
Ver.2.3到Ver.2.4
• 增加了包括打印和链接监控在内的MCU设置。
• 可以利用矩形区域进行复制和粘贴。
• 增加了以下新指令:F4,F161,F230,F231,F354。
• 在[向导]功能中增加了FSCAL指令。
Ver.2.24到Ver.2.3
• 增加了文本输入模式。可以利用键盘输入字符而编辑程序。
• 可以指定高级指令的显示起始位置。因此,最多可以在高级指令的左侧显示5个触点符号。
• 支持[撤消]和[重复]功能。
• 可以在程序编辑窗口和数据/触点监控窗口中同步执行监控。
• 可以正在输入触点或数据寄存器后同时输入I/O注释。
• 在数据寄存器监控、触点监控和强制I/O中,可以只登录被使用的设备。
• 在强制I/O中,可以利用快捷键改变强制状态。
• 在[向导]功能中增加了位置控制模块设置和SCAL指令。
• 在光标处于高级指令的操作数的位置时,也可以转换程序。
• 在数据寄存器监控中,可以不用按[Enter]键而改变数值。
• 数据寄存器监控窗口中,即使光标进入了注释列,画面也不再向右滚动。
• 在触点监控中,缺省值被设置为与当前状态相反的值。
• 可以改变强制I/O窗口的宽度。
• 可以彩色打印梯形图清单。
Ver.2.2到Ver.2.24
• 在FP-e画面显示控制向导中,当控制数据或上段显示被指定为特殊数据寄存器时,其代码生成被改进。
• 在编程手册中改进了画面显示控制指令F181(DSP)的内容。
• 使用FP0 5K/10K或FPΣ、有3072或6144或9216步程序时,不能在在线模式下编辑程序的问题被改进。
• 使用FP2SH或FP10SH具有约30K或更多程序时,从FPWIN GR发送的ROM程序不能正常执行的问题被改进。
• 删除NOP指令时,块注释不能显示的问题被改进。
• 当在计数器指令F118或F119中使用触点的字操作数( WR0等)时,显示触点(R0)的说明的问题被改进。
• 对于中文版和韩文版,在打印页眉和页脚时出现乱字符的问题被改进。
Ver.2.1到Ver.2.2
  • 下载积分:+5(庞树恒) 虽然用不上
    jxh668

网友A:
  • 下载积分:+5(jxh668) 感谢分享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做广告有什么意思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2012-07-19):
引用 网友B:
    下不到

    网址已经更新,请尽情下载!

楼主:
    你可以看不惯一些东西,但是你应该学会接受,让自己去适应环境,因为环境永远不会来适应你,但要和同流合污划清界限

楼主:
    某女上大学不久,就发短信给妈妈叫寄钱。理由是:新交男友,约会6次,所有衣服都穿过了,要再买一件。妈妈回短信:换男友,从头开始!

楼主:
    新增加了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dp2jgm6a#

    115已经关闭大众分享,请点击楼主所留链接下载(多地址)

网友C(2012-08-25):
    最新松下plc编程软件FPWIN-GR2.911

楼主(2012-09-24):
    现在已经增加了下载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广告有什么意思啊

现在提供3个通道下载,不是做广告,我在论坛帖子内的链接永不变,但根据情况我调整网站内的链接就能保证大家能下到所想要的软件,
这就是区别所在,自己网站可以随意调整,而帖子内的改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D:
不知道WIN764位可以用不

楼主(2012-11-14):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WIN764位可以用不

我认为可能是不行的,现在工控软件能用于win7 的还不多(即使有也是收费的)
还是用xp吧,或者做双系统

网友E:
win7/32在用64没试

楼主(2013-01-05):
min7能用吗,试过的请发言

楼主(2013-02-15):
引用 网友E:
win7/32在用64没试

win7可用,谢谢试过回帖的朋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min7能用吗,试过的请发言

win7  32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