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有高手在吗?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一些设备用了三菱伺服(mr-j2s-350b),每次设备关电时,机器的位置就会丢失(当前值为零),
但最近买了一台不同的设备,比如当前位置为:200mm,关电后,你有手去转动机械装置,使伺服马达转动几圈走了5mm,当重新上电后,你会发现触摸屏上伺服当前位置为:205mm,
一般使用过增量系统伺服控制的朋友一定知道,如果关电后再重新上电,当前值一般都为零,我对比了一下参数,发现新进来的一台设备的伺服参数no1(伺服放大器设置):0001,

0001意思为:使用绝对位置系统,0000意思为使用增量系统,请问一下高手,只要把这个no1设置为0001,是不是从定位模块的当前值读出来的数据就是绝对数据(断电后还有记忆功能)

网友A:
主要看你的伺服电器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驱动器才好设置。
朝花夕拾

网友B:
看看电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三菱J2S系列的伺服加电池都是可以做绝对位置的!
你们的老机器会丢位置,是因为PLC系统做的是绝对位置,但伺服不是绝对位置,所以开机以后需要重新回原地,
而新机器把伺服也设为绝对位置了!而且加了电池,
这样断电以后随便怎么转电机,最后位置都是可以被刷新的!,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不知三楼讲的对还是不对/

网友D:
  • 下载积分:-5(zyfzxh)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