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的信号线不能和电机线一起走吗?

楼主(2012-03-17):
前几天我公司自制的一台三菱PLC的两个接接近开关的输入点击穿了,把接近开关折下输入指示灯亮,我怀疑质量问题,问共货商说可能是因为信号线跟电机线走在一起的原因,我的这台设备确实有几条信号线跟一台4KW的电机电源线走在一起(大约3米左右),请问各位老师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网友A:
电机线按规定是应该和信号线分开敷设的。因为电机线产生的电磁感应会对信号线产生干扰。

网友B:
应该是质量问题.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C: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虽然说电机线产生的电磁感应会对信号线产生干扰,但不至于把两个接近开关的输入点击穿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是质量问题.,虽然说电机线产生的电磁感应会对信号线产生干扰,但不至于把两个接近开关的输入点击穿了吧,感应会有那么高的电压吗?而且是同一天连续坏了两个输入点,虽然现在是改到了其它两个点,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输入点了,下次再坏就完了。

网友D:
除非PLC是单独安装在一个控制箱里,否则信号线跟电机线一起走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E: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质量原因。按照规定走线最好,但并非非得按照这个规定不可。不过,为了为了避免在出现问题,你可以把你的开关线穿金属软管敷设。

网友F:
这东西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凡事无绝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拆下接近开关后,PLC上输入点指示灯还亮?

网友H:
是质量问题.

网友I:
什么牌子的接近开关啊我好知道下次不买那个牌子的

网友J:
应该是质量问题。信号线和电机线也不应该距离太近。

网友K:
质量问题```

网友L: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M:
应该是机器漏电,窜入x点,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N:
同意楼上的看法。应该是漏电或者是静电击穿所致。

网友O:
多数是质量位问题,有时新的都感应不亮

网友P:
质量问题.

网友Q:
         最好不要一起走线

网友R:
质量问题,,4KW的马达那么小,我这里一组机器7台5.5的怎么就没事啊

网友S:
应该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T:
是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U:
楼主开关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V:
是质量问题,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向朋友学习

网友W:
我认为不至于和电机一起走就能烧点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X:
质量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个是接近开关,一个是PLC本身,个人认为电磁干扰不会产生击穿现象吧,纯属个人意见,希望有经验者给点意见~

网友Y:
质量问
题

网友Z:
我觉得,如果你想让我帮你解决的话,首先你要把你的图纸提供给我们~~~一般接近开关,就算是国产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坏~~动不动就击穿~~~这个其实属于比较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看法1,你先检查下你的接地!2,你检查下,你的相关电源,在工作的时的电压!不要把事情简单的想成换东西那么简单!有时候换了很多,最后发现接线有问题,那么就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A:
这种豆腐产品只是中国制造的缩影

网友AB:
之前碰到过感应电势达到180的。。。楼主注意,别绝对,这事情也有可能
tqtji

网友AC:
可以用屏蔽线接信号线了

网友AD:
可能是接近开关问题

网友AE:
接近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AF:
楼主公司会自制三菱PLC吗

网友AG:
我厂的制造的设备都是两种线一起走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你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开关质量太差。建议十来块钱的开关不要买了,我们厂在选择电器配件时,一般是固定的生产厂家,设备买出后,售后的成本太高,省钱反而赔钱了。

网友AH:
应该不是,要是变频器倒可能性大点,不过应该也不会。

网友AI:
把保护电路做好点就没事了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AJ:
建议好好检查下线路,会不会有短路,线头露出来有可能造成短路的,这样的话就会击穿了,
如果说线路没问题的话,感应开关是24V供电,又没有升压电路,增么击穿PLC的输入点?要是有问题也是开关自己坏掉,换开关就好了。楼主,谨慎点,估计有地方不小心短路了,那电表好好测下电路。

网友AK:
绝无此事,除非你接错线。

网友AL:
接近开关电柜外部分不是应该采用屏蔽线包裹的吗?干扰根本不可能啊

网友AM:
问题不大,主要是质量,及配电箱内干扰影响及输入开关布线问题是否有强电串入

网友AN:
不可能干扰,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AO:
哥觉得这不可能。唯一验证的办法是 更换1个接近开关(比如SICK的接近开关),然后继续用。如果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才可能是信号线不能和电机线走的缘故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现在把这两个点改到其它点上,并更换了欧姆龙的接近开关,但没改走线,现在已经使用了一个星期还没有问题出现。

网友AP:
信号线最好是不要和强电,动力线路一起走!

网友AQ:
干扰会很严重的

网友AR:
质量问题,信号线跟动力线一起走,只是说会影响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AS:
不要求速度的情况下,接近开关和PLC中间加一个24V的继电器,如果困难就换一个正品的PLC吧,4.0KW的电机线对PLC的影响不是太大,何况只有3米,我们厂的250KW电机负荷线同PLC的控制线一起铺设150米,什么问题都没有,还是PLC的质量问题

网友AT:
最好是分开。

网友AU:
PLC的输入点不是有光耦隔离的吗?输入点被外电击穿了输入指示灯应该不亮了才对阿。

网友AV:
我曾发现两种不同牌子的接入plc后,当开关动作后,测输入点的电压只有十六伏,偏偏程控器也老了点,结果信号偶尔会丢,换了一只别的牌子的,ok。把换下的装新的plc上,也
ok.

网友AW:
有的时候一起走的没办法的,只能做好穿管防护了

网友AX:
质量问题,电机线产生的电磁感应会对信号线产生干扰会出现误动作。

网友AO:
1、理论上讲 是不能把动力和信号线走在一起的 。即使不可避免 那信号线走动力线上方;
2、个人觉得 完全可以走在一起,因为屏蔽线的屏蔽头接地效果很差 并非我们想想的那样。而且很多公司的接地等于接零;
3、至于具体怎么走线,哥一直认为:“现场施工 谁负责 谁说了算”;

网友AY:
按要求是不能和动力线一起走,就数一起走,也不至于有你那么严重,用屏蔽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