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各位老师傅大侠好,小弟请教下要拉断300安380V电流用什么开关好?开关还要有过流过载路保护的,还要小的,最好能给出型号,如用塑壳开空气开关会爆么?谢谢

网友A:
这个用空开就可以,空开就是用来带载断开负载的,而且也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下载积分:+2(wlezec) 热心助人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用自动空气断路器或者用真空磁力启动器
wananjushi

网友C:
不会爆的,如果经常拉的话最好搞个接触器加个热继电器。

网友D:
用空开是没有问题的~选一些不错质量的厂家~爆?用的稍微大一些~留一些余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可以采用德力西的DZ20Y-400-315A
学与习

网友F:
自动空气开关 3P350A LG

网友G:
DW16自动空气开关,电动手动都可以

网友H:
正泰的(NM1400_315A)断路器,不可频繁切断300A负载,只能作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