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西门子802C数控机床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机床系统是西门子802C的,它回参考点的是什么原理。没有梯形图所以跟各位老师求解??????。有梯图也行先谢谢
jxh668

网友A:
自己编回参考点程序
方法有好多种,看机械要求的精度来定
下载积分:+5(卧龙湾)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是一个块功能,原点给出一个信号,块功能那边自动识别,补偿,都自动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