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485通讯最远能有多大距离

楼主(2012-03-17):
485通讯最远能有多大距离

网友A:
9.6K的速率下大约1.2公里。

网友B:
欢迎登录科印工控:
www.keyingk.com
高宝印刷机电路板维修,高宝印刷机驱动器维修,高宝印刷机控制板维修,高宝印刷机伺服控制板维修,高宝印刷机IO板维修,高宝印刷机显示控制板维修,高宝印刷机显示驱动板维修,高宝印刷机显示屏维修,高宝印刷机电脑板维修,高宝印刷机电源维修 … …

网友C:
几百米是可以保证的。
485通讯最远能有多大距离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