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支持两轴同时发脉冲吗?

楼主(2012-03-17):
问一下各位前辈,三菱FX1N支持两轴同时发脉冲吗?如果支持要用什么指令写啊?

网友A:
可以 建议你多看看编程手册,然后不懂的再来提问如果没有编程手册可以在站内搜索。

网友B:
DRVA 指令 可以

网友C:
FX1N可以同时发出脉冲。

网友D:
楼上说的多对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1N的PLC支持2路脉冲同时发!但很老的PLC不支持!大概5-6年前的不支持,其实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F:
多看一点编程手册吧!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G:
可以支持两路脉冲,不过编程时要用不同输出Y0,Y1
wananjushi

网友H:
可以同时输出但是不支持插补功能!

网友I:
看来这里面懂技术的也不是很多!
电气分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