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导电FP93温控仪表如何通讯

楼主(2012-03-17):
在做的项目以前是用PLC控制温度的,可是效果不是很好,精度打不到要求。所以改成FP93温控仪表,不知道wincc如何和FP93仪表通讯,希望知道的各位给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望有知道的兄弟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知道这个FP93是支持通讯的是MODBUS,我用力控的做过(因为力控有他的驱动,wincc没有他的驱动),我现在都还有一只FP93一直闲着,有需要的联系我,
要通讯还要加通讯功能,订货的时候就要说明,说明书也是中文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你了!组态王是可以做的,就是WINcc不知道怎么做,要不然只能用PLC做了!

楼主:
有人做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