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过位,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17):
有一伺服电机是位置控制,可是偶尔伺服电机就会送过位,这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干扰问题。屏蔽没有啊?

网友B:
提高位置增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干扰问题。屏蔽没有啊?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