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推不动负载,变频器如何调?

楼主(2012-03-17):
一台0.75KW的电机丹佛斯变频器控制,用减速机构推动负载,推动一段距离就推不动了,(负载1000斤,机械部门设计过,说可以推得动的),而且它有时候又可以推得到位的,是不是变频器的设置有问题,比如u/f参数...等,请哪位懂得的大师告知一下

网友A:
马达它没有吃饭 就推不动了那是肯定的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力矩就是小,换矢量控制的吧。

网友C:
如果是正宗的丹佛斯,还凑合,如果是山寨国生产的,挂了丹佛斯这个羊头的,就直接换了吧。

网友D:
提升转矩应该可以
你知道可不可以通过设置来提升转矩的吗

网友E:
提升转矩;多试试几个参数

网友F:
有个转矩提升的参数,通常是设置百分比类型的,我们用的是三菱,默认好像是6%,自己可以提高

网友G:
用矢量的吧

网友H:
换重载型的变频器

网友I:
矢量型是首选,如果转矩提升不能有效解决,那就更换吧!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j是不是减速机构的问题

网友K:
任何变频器都有最低起步频率,你的推不动时的频率是多少?
我同样的频率设置它有时候推得到位,有时候中途推不动了,我用了高低速定位,基本是低速段推不动,而且后来两段频率都提高了,好像推不动的次数还更多一些,??

网友L: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M:
如果可以确定机械没问题的,换矢量变频就OK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力矩就是小,换矢量控制的吧。

丹佛斯变频器力矩小?开玩笑吧?估计是设置不当吧,丹佛斯变频器一般不需要降容使用,最应该注意的是调整各参数之前,必须准确无误的设置电机的各项参数,然后进行电机参数自整定,自整定完成后再调节应用参数!否则变频器不能更好的控制电动机。丹佛斯的变频器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高端产品FC300可以直接输入电动机转速来控制电机,输出频率变频器自己计算,在负载发生突变的情况下电机也基本上能保持恒速,FC302安装可编程运动控制卡时基本上可以代替伺服控制器,自己能完成定位、凸轮、飞剪、同步等功能,敢问有哪个品牌变频器有这功能?呵呵,有点打广告了,不过建议不会用的朋友们不要直接否定这个产品!
谢谢了,我用的是2800系列,基本参数是参照电机铭牌上的设的,应该不会有误的,设的是恒转矩控制,是不是还应有其他参数需要如何设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力矩就是小,换矢量控制的吧。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P:
十楼说的非常有理,建议再重设参数
wananjushi

网友N:
2800系列的,先确认102~106电机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并启用了107自动电机适配功能,电机仍无法启动的话把参数119设为0.5,合理设置参数133、134及136,上述方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建议让机械部门检修机器是否卡住或者电机功率是否合适!

网友Q:
你调自动转矩补偿,应该可以的
向朋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