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正反转有几种实现方式

楼主(2012-03-17):
步进电机正反转有几种实现方式?
通常,我们用脉冲加方向控制布进电机正反转,但是现在看到一台机器,PLC是信捷XC2-32,Y0接步进电机的PLS,Y1接步进电机的DIR,也可以实现正反转,我试着单独写了一段程序,单独给Y1或Y0发脉冲都可以正或反转,什么原因呢?因信捷PLC和三菱的很多指令是相同的,所以发在这里。截图和程序见附件,请高手指导一下,目前想用伺服代替,是否将伺服设为位置控制模式,同时设一下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谢谢!
描述:截图和附件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驱动器支持双脉冲输入方式,DIR和PLS可以输入正反向脉冲,基本懂了。后续高手跟进!

网友A:
让步进电机切换正反!
无非就是脉冲加方向,双脉冲,切换线圈顺序,这2种方法!

网友B(2012-07-27):
查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