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计数器中断用指针怎么用

楼主(2012-03-18):
FX计数器中断用指针(I010-I060)该怎么用,最好有程序来说明

网友A:
配合高速计数器使用,DHSCS指令中计数值达到指定值时,立即执行指令中中断号对应的中断程序。

楼主:
不理解,1楼能上传段程序说明一下吗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有相关例子,直接拿来使用即可。
zsh340

网友B:
编程手册有详细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