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楼主(2012-03-18):
各位师傅:西门子LOGO230RC连接编程电缆,可电脑没有一点反应,是编程电缆有问题还是有其它设置的原因呢,

网友A:
你的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吗,别外看一下你程序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进行COM口设置就可以通讯了!
我现在做的sensor改造案用的是LOGO!12/24RCo,第一次通讯跟你的情况一样,设置下端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