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18):
各位工控好友,你们好。最近碰到了一个难题,就是自己的电脑怎么也不能和西门子200的PLC通信,之前我的电脑是可以的,自从上次装缷了几个软件之后就不行,我的数据线用在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通信,我怀疑是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6的相关文件丢失了,我又重新安装了V4.0 STEP 7 MicroWIN SP6还是不行。请问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重装系统?

网友A:
有可能是文件丢失

楼主:
文件丢失了是很有可能,但是我把原先的软件缷载了又再重新装了一遍还是不行。这应该跟文件丢失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B:
卸掉SP6,在用360清理一次,在装应该OK, 在不行就装系统吧

网友C:
通讯参数设置正确么?

网友D:
应该是通讯接口编号没选对

网友E:
通讯接口编号没选对

楼主:
捣鼓了几天,总算问题得以解决,真是黄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拿来两台笔记本电脑进行参数对比,发现原来com口的数据位不一样,调整后一切正常!

网友F:
自动在线不用设参数的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