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求教.pcb钻孔机系统复位。经常出现报警PG卡和电源故障

楼主(2012-03-18):
有时从复开关几次。机器复位又正常。不正常时,DC24V电压为0V。24V电源司服和机器用电是共用,完全不存在短路问题。向各位老师前辈请教。

网友A:
建议用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另外检测下24V的电压正常不,有可能是功率不够引起的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B(2012-05-06):
你的钻机是那个品牌的,不一样的品牌用的系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