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3-18):
有块转接版、、
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型号。哪边有的卖。。
求助哇。
还有。 三菱 齿轮比是怎么计算的。
我现在的滚珠丝杆导程是 5MM
伺服电机 2000转。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着FX10T吗

网友B:
普森的轴承磨床呀!无锡那边的买的多呢!电子齿轮一般是分子是编码器的脉冲数,分母你5MM单位是um的话就5000,如果像FX的发脉冲最少频率是10Hz,程序里可能是都是X10的,所以是50000,分子131072,分母50000,最小公约数是16,理论值就是分子8192,分母3125。你不约分直接131072,50000也不会错的。回答详实请加分噢!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lhwo9958) 热心助人

楼主:
是啊。但是不知道哪家单位生产的。。纠结这个。

楼主:
我象知道 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刚接触。不怎么懂。
这个是无锡 普森的磨床 设备。

网友B:
我写了,是就我写的那样算的呀

楼主:
- - 没有说明书。没法学习啊。。郁闷了

楼主:
顺便追问下。那转接板哪有卖?

网友B:
转接板直接问普森代购不就得啦,如果是自己做机器,直接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