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8):
我第一次用三菱是plc,手上现在没有硬件测试,问一下大家plsy 这样的指令比如
X0---------------【PLSY K1000 K0 Y0】
X0接通后Y0会一直输出如果这是X0断开了是不是Y0也会一直输出, 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指令给一个短信号就可以了, 不用X0一直接通

网友A:
X0---------------【PLSY K1000 K0 Y0】

X0接通后Y0会一直输出 如果X0断开Y0停止输出

网友A:
引用楼主qsyz于2012-03-18 14:29发表的 plsy 这样的指令 :
我第一次用三菱是plc,手上现在没有硬件测试,问一下大家plsy 这样的指令比如
X0---------------【PLSY K1000 K0 Y0】
X0接通后Y0会一直输出如果这是X0断开了是不是Y0也会一直输出, 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指令给一个短信号就可以了, 不用X0一直接通

K0 改成常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改数行不行啊.....还不行就再试过几次罗...

网友C:
PLSY 指令的第一个参数是输出脉冲的频率,第二个参数K0是表示一直有脉冲输出即无限,如果第二个参数不为0,就是指输出脉冲数,比如K20000是指输出20K个脉冲,第四个参数是脉冲输出的输出点,Y0,Y1,请参考手册,输出频率请不要超出脉冲输出的极限频率,也不要超出电机的响应频率。

前面的LD X0是PLSY执行的条件,满足X0=1就执行输出,如果不满足,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D(2012-11-23):
5楼的OK,说的很专业

网友E:
嘿,五楼说着了,大家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