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PID调节器问题请教工控高手

楼主(2012-03-18):
我今年刚进一化纤纺织公司做电工,有一个问题请教工控高手,公司里有三台20立方的空压机,前任电工用压力变送器带SR93 PID调节器用PID输出的一路4-20ma模拟量控制三台变频器自动运行(各个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是串联关系),现在增加了一台20立方的空压机,也要PID控制变频器运行,问一个PID调节器能带动吗,如果接上去会怎样。

网友A:
简单的串联?????????
没整明白.....你的PID是几路输出?

楼主:
就是各个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是串联关系。好像严格的应该用电流分配器的。

楼主:
我记得电流或电压模拟量输出是有阻抗要求的。
jxh668

网友B:
只要总阻抗不是太大,还有电流通过,就是能用的
但须重调PID调节器

楼主:
谢谢jxh668的回贴,不知怎样调节PID,调那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