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指令能否直接受X0控制?

楼主(2012-03-18):
这段程序不要第一步,直接X10控制第二步可以吗?为什么要那样写?就是把M0改为X10,不要第一步可以吗?是不是X0不能直接控制from指令?
!!!

网友A:
可以啊,看实际需要

网友B:
可以,但是由于BFM区域的写入需要时间,因此你的X点可要按得久一点哦。

网友C:
可以,要根据实际情况。你提供的这程序,估计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直到复位M0,如果直接控制,那就没有那多功能了
wananjush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由于BFM区域的写入需要时间,因此你的X点可要按得久一点哦。
赞同此看法

楼主:
哦,终于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