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接单相电源~~各位大侠请进
!!!

楼主(2012-03-18):
三菱变频器原来是接 三相 380V 电源 现在改接单相220V电源 电机是三相 380V 星型接法 现在改为三角形接法接变频器用。这样可以吗?(电机不带负载,拿来做实验用的)
!!!

网友A:
三菱变频器单相220的型号是720S,你的应该是740,如果不报警就可以用!报警就不行!跟接法没必然关系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实验、但是变频率不能调得过高、要边调频率边监视输出电压!这个电压为原来电机额定电压的百分之六十比较安全。
!!!

楼主:
到底行不行啊,想买一个回来,但是家里没有三相电,要是不能用单相电的话,真伤不起啊

网友C:
变频器380V改接220V电源,变频器不工作.

网友C:
有单相220V输入.输出三相200V.380V变频器.

网友D:
可以用 380V时输出三相380v 如果接单项220v时输出三相220v 做实验的话 马达不用改线都可以啊
!!!

楼主:
我就想知道如果接单相220V的电源变频器能不能够起动??会不会出现缺相,或电压过低等报警??

网友E:
用个220V与380V电源隔离变压器就行了,这也是维修变频器常用的方式,我也是这样试机的。

网友F:
三菱的应该不行。。。。会报欠压的,,,加个AC220转AC380的变压器不就行了吗。。。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应该不行。。。。会报欠压的,,,加个AC220转AC380的变压器不就行了吗。。。
这样会不会,出现电源缺相报警啊???
三菱变频器接单相电源~~各位大侠请进

网友G:
hklhllknlhklhioohiolhiol
发无意义贴子,小心被扣分了噢,我已经中过招了

网友H: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I:
会欠压报警,可用一个380V/220V的单相变压器将220V升到380V用,变压器功率视电机功率定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J:
三菱的不知道不过台达的的确可以220V

网友K:
如果只是设置参数的话,接单相220V电源是完全可以的。。还可以不带电机试运行的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出现电源缺相报警啊???
有缺相检测功能,通过参数设置

网友M:
有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直接买个回来就可以接380三相的电机就OK了

网友N:
380V 送220V 會跳低電壓警報.跳警報就無法啟動了(送單相電380V是可以.但要接對...記的是要送 R S/或RT)

网友O:
楼主试过报警了没有 电压过低 缺相 应该是报警不工作 国产的可以的基本都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P:
搞个220/380的变压器,变频器可以设定缺相是否报警。

网友Q:
三相变频器接220v,不能工作。要是用单相变频器就可以输出三相220v驱动三相电机。
!!!

楼主:
我前几天用三菱E740的变频器做过实验,变频器的R,S接三相电源的两相变频器可以启动,并且没有报警 但没接电机试过

网友R:
市面上有单相220V变三相380的变压器买。我也想在家调试,每天跑公司去,很烦的。

网友S:
有单相220V输入.输出三相200V.380V变频器.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T:
不行除非你先把变频器缺相保护给去掉,过载保护给去掉!!

网友U(2012-04-21):
你好: 如果变频器的功率大 电机一级以上不会出现欠压报警, 输入220V单相电压 输出的电压依然是380V!!!!需注意 V/F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