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FX和电阻测试仪通讯的样列!!

楼主(2012-03-18):
各位大侠!有做过三菱FX和电阻测试仪通讯的吗??发个样列来看看,小弟感激不尽!!通讯接口是232
一直在学习

楼主:
没人理我,就自己顶下,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电阻测试仪通讯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啊。。。你详细叙述一下才行啊。。。

楼主:
电阻测试仪操作手册上写的是:RS232C接口:使用三线简易型串行接口。兼容SCPI指令集,ASCII码传输,完成所有仪器功能。
一直在学习

网友B:
就是自由口通讯,我也正在搞这个,用的OMRON的PLC,和LCR测试仪,
搞出来了,再发上来啊

网友C:
rs232的很常见,但三菱好像没有GP-IB接口的模块

楼主:
昨天调了一晚上,没弄出来,各位大侠指导下啊
一直在学习

网友D:
实在不行,有的电阻测试仪有I/O口,使用数字量控制吧
不断向前

楼主:
可我需要把测量值发到PLC
一直在学习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特急!!设备明天就要出货了。
一直在学习

楼主:
昨天调试了一下午,终于调好了,原来是受PLC以前的设置影响,清除PLC内存后在重新设置就OK了,谢谢各位的指教!!
一直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