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2-03-19):
最近一个项目都要用AB的东西做以太网 对于AB没有接触过 在网上资料也很少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积极分享下哈  也谈谈大家在使用AB的过程感受
附件: 辅机系统控制架构及参考配置.doc (191 K) 下载次数:42

网友A:
擦~~AB以太网很好搞的,他5000,500,本身就是用网线传输程序的,只要设好IP,就好了,不过AB的涉及软件有2个,Y一个是编程软件,一个是RSLINK做通讯用的,在CPU内部有MCK吗,需要设置下~~~你要搞机器间通讯的话加个路由器就可以了~~IP设好,基本跟局域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