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采集并记录打印

楼主(2012-03-19):
怎么实现一台加热设备通过PLC和温控仪等其他软件实现温度控制并采集记录打印,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我常用的方法是温控仪加触摸屏。触摸屏可以操作温控仪的功能 随时翻阅记录温度 必要时用U盘导出打印。当然用温度记录仪也可以。

网友B:
现在液晶显示的温度记录仪很多,USB接口,微型打印机接口等都有,查询打印都很方便的!

网友C:
组态软件+数据采集模块+温度变送器.或者购买温度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