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关于第三代轮毂轴承的检测,因为第三代轮毂添加了ABS传感器等设备。检测方式有些不同。
以前都是用PLC来进行控制的,这次要求要检测过程中可以看到ABS传感器即时传送出的信号变化,以波形的形式。
同事说直接上工控机得了,我认为这次测试~控制的步奏很少。小型PLC完全OK的
          显示直接上触摸屏就好了,可因为这个波形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对触摸屏不了解!所以请问高手们触摸屏显示波形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网友A:
触摸屏画面做的东西多了反应很慢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画面做的东西多了反应很慢

    也就是说不能即时显示出波形咯
    jxh668

网友B:
    的确反应很慢的

网友C:
    不要用触摸屏的采样曲线功能,他的采样速率很低,不能反应曲线变化。
    应在P L C编程采样,存入D中,再在触摸屏中调用P L C中数据,以X Y曲线图画出曲线。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D:
    只知道就是读取一个地址,地址里的数据是变的,随时间推移,把所有的点记录在趋势图上连成线,直接PLC观察数据就是了 可以记录下来 不要看波形了。

网友D:
    这个程序会很复杂,~~~~~ 指针啊 中断啊 偏移啊 滤波啊 什么的  瞎猜的 不怎么会 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将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知道就是读取一个地址,地址里的数据是变的,随时间推移,把所有的点记录在趋势图上连成线,直接PLC观察数据就是了 可以记录下来 不要看波形了。

    客户要求波形,没办法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会很复杂,~~~~~ 指针啊 中断啊 偏移啊 滤波啊 什么的  瞎猜的 不怎么会 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将程序贴出来。~~

    这个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