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松下PLC 问题

楼主(2012-03-19):
松下PLC 下载程序时不小心把几个端口都设为
通用通信
了,现在连不上机,有没有那位师傅知道怎么把编程口和com口恢复计算机链接,希望高人指点一下喔,不然这部PLC就报废了。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不知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A:
松下的没接触过,呵呵,顶一下,做个标记
下载积分:+1(ywx163)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的com口改变了,可以通过电脑设置一下。
下载积分:+5(ywx163)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希望楼主有惊无险顺利修复。
下载积分:+5(ywx16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把PLC的监控模式的开关拨到写的位置就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