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12-03-19):
我有20多台施耐德变频器,ATV312型的。目前出现这种现象,不知各位有了解的没?
现象:马达不转了,变频器无异常显示,只显示工作时频率,这是啥情况?
马达不转了,变频器显示自由停车,不让启动。
以上现象是不是我哪里设定不对?小弟第一次使用施耐德变频器,求教!!!!!!!

网友A:
这玩意,很简单,对照说明书,检查设置,检查接线,再不然就替换。总有一个适合你。

楼主:
设定是按说明设的,接线没问的,就是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找不到头绪啊!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C:
我用过,把,li4,li5和24v链接,参数中你可能把这两个数字量开关定义为直流注入或斜坡停止或自由停止,这时信号必须是逻辑1也就是说信号要导通才能让变频器转,如果断开这信号,即使有启动信号和频率也不能转

网友D:
1楼说得轻巧,施耐德变频器的说明书不是人看的,也不知是请的那家翻译。仔细多看说明书,这变频器就跟带有复杂联动功能的电路一样,我就被这变频器整晕倒过,只是型号不同吧了。

网友E:
有的故障报警时变频器会自动停车,可以查查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啊。。。断电重启一下即可

网友F:
欧美的变频器和日系国产的不同,控制接线,控制方式很难自己看明白

网友G:
外部控制还是通讯控制的,参数都不对

网友H:
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