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3U-485ADP和组态王通信谁会

楼主(2012-03-19):
FX3U-485ADP和组态王通信谁会
搞了一天都不行。
主要是这个设置问题

楼主:
怎样设置才行啊图片

楼主:
怎样设置才行啊

网友A:
不着急,慢慢来,多看看相关资料,会搞懂的
(你对通讯好象比较生疏)

楼主:
的确。通信做的少。资料都是日文英文。水平不高。悲剧了

网友A:
你的PLC用的是编程口还是扩展通讯口,编程口的参数是固定的,只有扩展口才设参数。
你的计算机是直连PLC,还是透过以太网连接PLC?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计算机用的232转485,然后接到模块上

网友B(2012-05-10):
怎么设置啊能上传图片吗

网友C:
先把硬件测试一下啊,如果没问题,按照组态软件上的说明进行设置,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记住格式 ADPRW K1 K3 K1000 K1 K1 表示站好 K3 (K6) 读/写 K1000 对象地址 K1 个数 该指令做通讯特方便 不用校验 直接读或写 通讯格式在 D8420 里定义

网友E:
MODBUS專用模組
比較簡單易用
但缺點是,只能連16台
站號超過16以上,無作用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F(2012-07-27):
通道1和通道2都可以设置;用PLC自带的PLC2系统设置或者定义D8400或者定义8420
用485BD模块就要定义D8120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