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用256的一圈编码器接在32工位分割器上/用GBIN转换到D0里/用ABSD控制0-----50度Y0输出/50------100度Y1输出/80-----200度Y3输出/150----260度Y4输出/260-----360度Y5输出/这程式怎么写

网友A:
有一圈256的编码器吗????360的会,256的不会。也没见过256的。

网友B:
不知道!
学习啊!

网友C:
编码器是360度的,举个例子来说,编码器一般的有ABZ三根信号输出,AB相位差90度,AB 相同时用可以在辨别电机正转还是反转,Z相是编码器转一圈才输出一个脉冲,根据你不同的用途,可以把它们接到PLC对应的输入点上,利用内部高速计数器对它的脉冲进行计数,如欧姆龙编码器E6B2的,600P/r,可以知道它转0.6度就有输出一个脉冲,你就可以计算它转到50度需要多少个脉冲,用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HSCS中断输出,A相接三菱PLC的X0,假设转到50度需要100个脉冲,程序如下: LD M8000    OUT C235 K32767(K32767是16位指令的最大值)OUT  HSCS K100 C235 Y1    当计数到100个脉冲Y1就置位输出,希望对你有帮助,至于你想0-50度就输出Y0,可以用比较指令CPL
  • 下载积分:+1(wmzhang2008)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种编码器我太了解了。不过我们用的是512的。
    256的信号线有8根。
    绝对值编码器一般都是格雷码编码形势。
    接好电源线(棕色,蓝色)
    从低位到高位依次把线接好。然后进行解码。
    不过具体你说的要求我没听懂哦。

网友D:
    如果你说的详细点,我倒是可以帮你做

楼主:
    用一圈的绝对编码器接在分割器上、分割器是32工位的、绝对编码器有8条输出、分别接入X0-----X7/

网友E:
    高深莫测,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