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大问题

楼主(2012-03-19):
我看到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视频,是关于喷涂机器人的。当时这个机器正在涂刷一把椅子。就是靠椅。起初有个工作人员把机器喷洒机构用抓上,然后直接用人工教授怎么喷洒。直接就是 人抱着机器头部 直接 喷洒椅子。后面机器就按照刚才的人的动作很连贯的完成后续零件的喷洒工作。。 我想知道 这个人的动作 机器用什么方式记忆的。是用那种方式控制的? 是 PLC还是 工控机? 还有带着机器的运动部分怎么能让机器记忆运动方式。。等等。。一头雾水。。请高手指教。。
这个机器在youku好像叫 示教型喷涂机器人。
下面是连接该机器人的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4NjE0Mzk2.html
请帮我看看。。这个机器用的什么样的电动机。。用的pLC 还是 工控。??

网友A:
牛逼
可惜我不懂......

网友B:
机器人用的是运动控制卡,
示教的做法:以单轴为例,每走一个位置,记录一步,包括速度,偏移量,再走一步.......记录每一步到一个库中,运行时,就按记录的数据,做一个指针,顺序走一遍

楼主:
谢谢你们答复。。但还是雾里看花。。
比如这个机器的几个手臂是由步进电机控制。。 那么 用什么东西记录该手臂运动的轨迹一步一步记录下来?然后怎么给工控机里的运动控制卡发送这些数据??
有名称或产品介绍书吗?

网友C:
看看机器人教学 了解点基础知识。~~我相信一定能领悟!!加油 学会了教我

楼主:
有知道的给我说一下好吗??

网友D:
挺有意思的,有发展空间

网友E:
是一种逆向思维。

网友F:
我觉他应该有,编码器输出给控制卡,你仔细看下伺服的说明书,控制器都有这个功能,在转动的时候,把反馈脉冲给控制卡计数,然后用反堆栈方式记录脉冲数目,然后根据停顿,或者转弯信号切换,就可以达到把动作记忆完成,启动时候,按照记录的脉冲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G:
能请教出这种大问题的人,本身就是很牛的人了,~~~~~~~

网友H:
我是菜鸟,进来找虫吃。
机器人啊。貌似很火星的样子
QQ76214024

网友I:
很有创意,学习学习,

网友J:
ABB和发那科都有类似的机器人,可以咨询一下他们,应该都能实现的。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讨论。。
感觉有点思路了。。
特别是9楼的朋友。。
谢谢你们提的点子。。

网友K:
那叫示教编程,在进行一个新的流程动作时,我们通过手动的方式给出要运动的流程,机器人通过控制系统记录速度,偏移量等参数,在自动运行时控制系统根据前面记录的参数进行工作,对于编程这叫【示教编程】,对于机器人这叫【自学习】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