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存出错,运算结果不正常。

楼主(2012-03-19):
把程序下载到PLC运行,运算结果不对,然后将PLC内存清除之后再下载运行就可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很正常,不行就清内存,这是常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可能16位和32位寄存器有混淆

网友C:
编程未注意细节,程序有有BUG。如用MOV送16Bit到D100中,而后用32位的运算指令,但D101又未先清零,结果D100的32位数据就不是原先送入的16位数字,运算结果肯定错误。
把内存清零后,D100只要送16位正数,因D101已为零,32位的值也和16位的值一样,结果当然正确。
要避免此类错误,编程时要注意在MOV 16位数据到D时,如后面是32位指令,必须再 MOV K0 到 (D+1)处。或者用16位转换32位指令先转换成32位指令。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