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状态转移图编程,ld m8002后SET SO出错。求好心人

楼主(2012-03-19):
(无正文)

网友A:
STL步进梯形图与SFC 顺序功能是有少许差别的。
忘记你的步进梯形图的编程方式,重新去翻阅三菱的SFC编程手册吧。
!!!

网友B:
应该先建立梯形图块,在梯形图块里SET S0 接着在建立SFC块才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用SFC不可以这样做的,用TRAN!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过。。。
不过我仔细看了手册。。

网友E:
用SFC编程,里面是有梯形图块和SFC块的,初始化、置位S0在梯形图中进行即可。
zsh340

网友F:
楼主连SFC的编程规则都没搞清楚。这样编违反了语法规则!

网友G:
写完LD M8002后应写TRAN。不能直接写SET SO的,在写触点时都要以TRAN结尾的。

网友H:
用SFC编程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指令格式错误了的一种体现。

网友I:
还不会,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