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请教调试过丹佛斯变频器的高手一个问题,有台丹佛斯FC311的变频器并且是带通讯功能的面板,以前是通过PROFIBUS通讯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转速等功能的,现在想想用端子控制这些参数,各接线已经接好常规参数也已经设定好了(正常情况下用端子控制应该可以启动了)但现在变频器就是不启动,18号端子已经有信号了(24V),面板上也已经有了75%的模拟量,但变频器就是不启动请问高手变频器还要设定那些参数,是不是带通讯功能的面板不能用于端子控制。望高手指点谢谢 `t!iknOQ$

网友A:
用18号端子启动,把5-10参数设为8,不知楼主使用什么方式调速,用电位器还是PLC模拟量,但你说了有75%模拟量,这个模拟信号是接到哪个端子上的?请楼主说明。大体调节方法就是先设置把电机参数准确无误的设置到变频器,并进行参数自整定;然后设置0-02(电机速度单位)建议设为0(RPM);以RPM的形式设置3-02电机需要的最高转速,及3-01最低转速,如果是用模拟量调速的方式,就把3-10设为0,设置3-15(参考值来源);合理设置4-10~4-14电机极限参数;设置6-00~6-26模拟量参数,大体就是这些,其他参数按照控制要求优化!

网友A: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使用端子控制,必须要使变频器处于(Auto O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