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C加个触摸屏

楼主(2012-03-19):
各位大人 现在手上有一套PLC程序 但这个PLC没用到触摸屏 现在要加个三菱的触目屏还加个模拟量FX2N-2AD
请问输入点(我只知道这个不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之前没加模拟量的东西,就用比例放大器,现在要怎么搞?
各位能只条路出来吗? 望高人勿笑··· 电工够自卑的了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的,不过感觉无论那种PLC,原理都差不多吧,把手册多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B:
把你的欧姆龙的程序发上来,让大伙帮你译成三菱的就行了

楼主:
哦 我也是就练习的三菱的 然后之前做的拉床都是整体式的
结果老板今天让我把欧姆龙的改一改··· 起码是肯定了我咯 欧姆龙的软件还在下载中 有两G 种子速度不快
谢谢各位 现上传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是rar的 不知道要不要扣积分··· 再次拜谢

网友C:
不走寻常路

楼主:
各路英雄好汉啊 指条明路吧 不用告诉我要多详细的 (难道很难? 高手勿笑)

网友D:
把你的欧姆龙的程序发上

楼主:
把造价一搞出来 结果完全和之前的不搭架··· 我靠

网友E:
有原程序就好弄

网友F:
最好把PLC程序发上来,三菱PLC程序和欧姆龙PLC程序完全不一样,没办法转换,只能根原有据程序自己编写三菱PLC程序。
当然触摸屏程序如果你没编过,那么我看还是算了,你不一定搞得定。

楼主:
嗯 首先谢谢大侠指点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完全不管之前欧姆龙的程序了 因为连PLC都换了(原来用组合式,现在用一个整体式)
我手上有个20吨的拉床程序 也看懂了(独立编写 - - 那得多锻炼思维)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成触摸屏的 因为那是按钮的

网友F:
在编程序时,原来的按钮(比如X1)上并联一个M(0--n), 在触摸屏上画个按钮,把它设为M(0--n),编写时注意触摸屏的按钮状态,有点动,有按一下就一直ON等等。
当然 X1,外接按钮,还可以一样用。
推荐用威纶触摸屏价格便宜,1000多元可以买到彩色的,编程也方便。用三菱的话,4000元左右好象也只是单色的。

网友G:
原来三菱的屏那么贵呀?没想到啊。。我还一直在学三菱的屏,。。楼主的事要注意到几点,首先要理清程序里需要触摸屏干什么,比如需要屏输入数据,需要屏手动和自动控制,还要屏显示报警的具体内容,甚至可以显示一些变量,理清关系就好办了,如果触摸屏玩的不熟,可以简单一些,只要手自动控制可以开机了再说,功能再慢慢完善

楼主:
三菱的好贵 得8000呢 没办法 客户要求要全部三菱的 小厂里真难做啊 连个人都没得问
谢谢各位大人了

楼主:
我准备把 一些基本的设置在面板上 调整/循环 全自动/半自动/分段 这样就简单些

网友B:
触摸屏按钮好容易的看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