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输出功率低的原因

楼主(2012-03-19):
一台电机55KW的电机用25平方的铜线可以吗?这台55KW电机的设备在工作时感觉电机的力矩非常小,负载一大就堵转排除缺相原因。请问诸位师傅们都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A:
电压三相正常吗?接法没有问题吧,不要弄成Y形接法,这样电机过不了多久就要烧掉,

网友B:
用电流表卡一下电留流是否正常和检查一下是否还是星形状态,如果没转换到三角形状态当然没力啦!

楼主:
电压和接法都正常。 我想给电机并联电容器来提高功率因数。不知可行否,具体接法是把电容器接在角型运转接触器上,和电机的U2,V2,W2.相连,同时用电机的线圈作为电容器的发电元件。

网友C:
正常工作时的转速是多少呢,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转速越高,输出扭矩也就越小,若排除了电气方面的问题就要从机械匹配方面考虑了

网友B:
还有你的电机极数是否过少,如本来用六极的你改用4极或两2极的电机。

网友D:
如离电柜近是星三角运行的话,25平方线作接电机线也可。如是皮带传动的请收紧皮带。

网友E:
晕,修东西和看病是一样,讲“望闻问切”,老大你只是说个堵转,你的供电情况,接线方法,负载都不知道,我们要猜好久的,你还不如细心研究下,或是就近找个师傅看下!

网友F:
7楼说的得对,要查问题很多,要逐一排查。

楼主:
谢谢了,诸位师傅

网友G:
1 供电情况,电压及线路的长短,2 负载的大小,3 电机自身原因

网友H:
七楼说的很正确,一般先量电压,再测电流,看传动配合
wananjushi

网友I:
测量电压,检测电流,检查机械传动机构.电机是否维修过.电磁线经.匝数有没改变。

网友J:
慢慢研究,
上班=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