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工厂三相电压突然一相电压下降

楼主(2012-03-19):
三相电压突然一相电压下降,有一相火线与火线只有330V其它两相正常,那一相对零也只有156V,是不是那一相对地短路,负荷有问题,什么原因呢,我把负荷全关了后,再送上去又好了
。。。。。。。。。。。

网友A:
156这么低,你看看设备有对地吗?这要应该要重点。要是设备有问题的话,应该会烧了,或者N线有没有虚接类的,也有可能是设备的问题,漏电了线破皮了

网友B:
分析:
1、有一相的线电压和相电压都有问题,零线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2、又送电后又正常,如果该正常时指满负荷正常的话,变压器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可排除。
3、因此:
3.1 该相存在虚接情况,包括开关、接头等
3.2 该相单相负载过重,造成电压下降。

网友C:
该相存在虚接情况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认真维修后再带负荷,不然易烧设备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F:
虚接,偏相!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H:
如果负载不平衡的话,断电再接,应该还有问题的,所以应该是虚接所致,或是空气开关触头,或是低压刀开关等有问题

网友I:
为什么虚接会导致电压降低?求指导!
低调!

网友J:
在满负荷的状态下2小时;用手触摸3相线。如果排除1相用电偏多;那么这相应比另外2相发热的该的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K:
怎么开关不跳呀

网友L:
支持2楼,电缆虚接,或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M:
有没有经过一个开关啥的,可能是那一相接触不好。

网友N:
应该是负荷开关接触不良,有时是开关没打到位

网友O:
不知道负荷多大,如果负荷大接触不良的那一相肯定会烧焦的,会不会是高压的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P:
完全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Q:
应该是虚接所致

网友R:
开关或接头不良

网友S:
说明该相回路中有接触不良情况,导致某处形成压降
wananjushi

网友T:
该相单相负载过重,造成电压下降,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H:
如果负载不平衡的话,断电再接,应该还有问题的,所以应该是虚接所致,或是空气开关触头,或是低压刀开关等有问题
哈哈,和我一样的头像
不断向前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分析:
1、有一相的线电压和相电压都有问题,零线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2、又送电后又正常,如果该正常时指满负荷正常的话,变压器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可排除。
3、因此:
3.1  该相存在虚接情况,包括开关、接头等

网友W:
90%该相存在虚接情况,包括开关、接头等

网友X:
如果你的感应负载的话,那就是断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