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问以下功能块是如何使用的,如何理解,

楼主(2012-03-20):
请问以下功能块是如何使用的,如何理解,

网友A:
1、CPM系列的PLC程序加密,密码是十六进制数字:6612
2、PLC上电的第一次扫描时就把十六进制或BCD的“1”写入寄存器DM0中
3、PLC上电的第一次扫描时就把寄存器DM137至DM144置为十六进制或BCD的“0”
这么低能的问题,以后自己看编程手册,说也来让人笑话

楼主:
是第一次扫描时就把十六进制或BCD的“1”写入寄存器DM0中,以后的扫描还用吗,这种指令主要是用在什么功能,是模拟量吗,我水平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