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脑触摸屏连接后如何写入梯形图?

楼主(2012-03-20):
电脑和触摸屏连接,触摸屏和PLC连接后,梯形图程序是不是不能写入PLC?我在设置正确的情况下,老是显示“通讯错误”
还是在写好梯形图程序后,直接电脑连接PLC,写入后,拔掉这根写入的数据线。然后触摸屏和PLC连接,电脑和触摸屏连接,用组态软件建立工程后,实现功能啊?第一次用MT500C和三菱PLC,不太会用啊,望指教?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支持穿透功能,则可以电脑--触摸屏---PLC。

网友B:
如果用MT500C和三菱PLC组合,梯形图只能通过PLC下载。

楼主:
那么是MT4300C呢????

网友C:
用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就行了。

网友D:
维纶触目屏MT8000可以和西门子PLC实现穿透功能的

楼主:
我用的是MT4300C和三菱FX2N可否实现?

网友E:
触摸屏各PLC程序都可以单一下载,从你说的现象来看,触摸屏和PLC的通讯设置没有设置好,至于程序好不好用,首先是通讯正常才行,所以你检查通讯这一块,尤其是触措屏设定时与PLC连接的类型搞清楚。

网友F:
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G:
要通过触摸屏传输PLC程序,先要建立虚拟COM口。

网友H:
说句实话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