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AC24V通过整流为DC24V,给触摸屏通电

楼主(2012-03-20):
AC24V通过整流为DC24V,给触摸屏通电
,两个触摸屏的4503都被击穿了,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信捷代理

网友A:
跟进下。高手进来解释下。学习
QQ76214024

网友B:
是不是整流后依然有高次谐波,电源质量不过关吧,可以加一个电源隔离模块。建议触摸屏用专用24V直流开关电源供电。
下载积分:+3(似水i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能是AC24V隔离效果较差,就象自偶变压器一样虽然输出的电压较低,但在对地的电压是比较高的,而且你的屏安装在电柜上相当于产接地,这样产生了对地高电压,将电路击穿。我认为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对。

网友D:
AC24V变为DC24V电压会升高的,查查看,是不是DC电压高烧坏的

网友E:
ac24v整流以后,如果有电容,电压会有30v,触摸屏需要的是纹波小,稳定的24v,你看你的容易坏不,要用开关电源呀。

楼主:
谢谢各位 整流后电压为22V 个人感觉可能是高次谐波的原因
信捷代理

网友F:
AC经整流后变成DC,但如果未加电容进行滤波的话不行,因为整流后电源中还含有一部分交流成份。像触摸屏这样对电源要求高的东西是用不来的。用在电磁阀还行。建议你整流后加一个电压DC30---50V 容量1000uF的电解电容。
下载积分:+3(似水ing) 热心助人
相信自我!

网友G:
为什么不在整流后加稳压呢。

网友H:
如果AC24V电源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为28.8V,
交流原电源*0.9=整流后直流电源, 滤波后*1.2
触摸屏供电最好使用稳压电源。

网友I:
你是全波整流还是桥式整流的啊?

网友J:
建议用开关电源吧,这样安全可靠,自己做的电路太简单了,自动增益可能都没有,AC电压匆高匆低DC电压就有高有低了。

网友K:
AC24V整流滤波后是24 X 1.4 = 33.6V触摸屏不死才怪。如果AC24V整流不滤波会有高次谐波也会直接损坏触摸屏。
下载积分:+3(似水i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hswangliqun) 优秀文章

网友L:
建议用开关电源吧,不要因少失大了,

网友M:
AC24V整流之后肯定不止DC24V拉,加个7824吧!

网友N:
开关电源也不是很贵,烧掉触摸屏划不来。

网友O:
一个24伏的开关电源也就几十元到100元,楼主,还是不要省了~~~~~~

网友P:
最可靠还是用开关电源。

网友Q:
必须用开关电源

网友R:
开关电源必须要用的~楼上各位对问题的分析 受教了 ~ 谢谢哈

网友S: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都可以的,不要因小失大啊

网友T:
同意楼上各位大侠的建议
wananjushi

网友U:
AC24V整流后直流电压在30V左右,如果加滤波电路的话电压在35-42V之间,当然不能直接使用,最好是加个24V的稳压管那样比较安全,但是没有隔离作用,如果有大的干忧时也会有波动,那样还不如买个开头电源。
绿色的微笑

网友V:
楼主,不知道你想什么问题呢,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变压器变压后是24V的话,经过整流滤波后电压会升高的,不滤波的话那种电源根本就不合适使用,纹波大,干扰大,不出问题才有问题!!!
另外,电网电压会有波动,因此次级线圈上的电压也是波动的,也就是说输出的最高电压可能会比预计的更高

网友W: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我曾经也像你这样接过,搞坏了一个触摸屏

网友X:
我想说你们都说了,我记得好像是,交流电经整流之后再经滤波电容电压是:交流24*√2等于33。936V约等于34V,自己想想看会不会烧,就是加了电容也会烧的,没有加电容还有交流成份在里面,纹波大,直流电压不能少于%5,大于%5这是针对直流供电要求。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