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v H0D0A D8125指令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0):
三菱Mov H0D0A D8125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A:
将16进制数0D0A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8125

网友B:
将十六制数0D0A传送到D8125

网友C:
是01108传给D8125
zsh340

网友D:
H0D0A就是这样排例的
0 D 0 A
b15 b14 b13 b12 b11 b10 b09 b08 b07 b06 b05 b04 b03 b02 b01 b0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1 0 1 0

网友E:
是不是在弄通訊?如果是表示報文的結尾代號,LF+CR